输出GEBER制版文件问题,请斑竹帮帮忙,急急,在线等待!!!

楼主(2008-11-20):
以下是我输出制版文件时出现的问题,玩各位高手及斑竹帮帮忙看看,在线等待,急等文件!!!
第1步:

第2步:预览

第3步:

第4步:

第5步:出现问题的地方,这个问题是否重要,还是上一步中选择不检测??

第6步:

网友:
把你的那几个电源从电源层去了

网友:
    出现问题的几个电源NET, 在电源层(内层)中有assign,而在实际的确走线过程中,没有在电源层分割定义。在Layer definition中将它们移走,就不会再出现这问题了。不过出现这个问题,也可以不与理会。按确定即可。对CAM 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