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差分?

楼主(2008-11-20):
各位大虾,我是刚学allegro不久遇到走差分绕线就比较痛苦,请教各位师傅们如何进行差分线的设置,详细步骤是怎样,望有高人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
好几种方法的,在allegro里:logic/assign differential pair 点选你要设置的两个net,pair的名字你可以自定义,然后你对它们设置space type , physical type走出的线就是你设置的了
第二种可以在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里,选择你要的net,create/differential pair也可以的

楼主:
哈哈,本人比较笨,照着搞了半天,一头雾水啊,上面链接的资料下不了啊,没资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