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填写原理图中元件的封装

楼主(2008-11-20):
在原理图中,如果多个元件封装相同,如何一次性填写多个元件的封装呢?求救哦!

网友A:
如果是在99中就golbal,如果是在AD中就SHIFT+F或者用右键
如图中所示

网友:
如下圖所示,tools---footprint manager 的對話窗中.在shift的協助下,選取多個要同樣封裝的元件.(可以在左側單擊相關的條目以進行排序)爾后,在右側"ADD" OR "REMOVE" OR "EDIT"來選定你所需的封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99中就golbal,如果是在AD中就SHIFT+F或者用右键
如图中所示

方法挺通用的...我的方法好像只適用于AD6

楼主:
在99中,用golbal怎么改啊,改不过来啊!

楼主:
如图所示,在99中如何填写下面的内容才能批量填写相同的封装呢?我使用golbal后,怎么仍然无法修改?只能一个一个的填写R1、R2、R3.........的封装!

网友:
應該是這樣,如下,全局編輯下首先要選匹配的對像類型(這里選的是PART,當然也有可能你已經把它們選中了,那就選Selection后面的same即可)
爾后,再選要匹配的屬性,這里我們要的是footprint 所以在相應的空格里填寫封裝名,當然,要跟前面的一模一樣..
再點ok,它提示你有幾個對象的屬性發生了改變,說明你已經成功了..

网友:
在属性里设置全局不就可以了吗?我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