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盲埋孔不可用?

楼主(2008-11-20):
我单板的层叠为

现想做7-8层的盲孔,在规则设置里已经添加了这个盲孔。可是走线的时候就是调不进来这个过孔。
过孔的设置如下:

请问,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没人做过盲埋孔吗

网友A:
楼主没有选对层打孔哦
比如你要从底层打到gnd07
那你打孔的时候当前层是底层,目标层是gnd07就可以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选对层打孔哦
比如你要从底层打到gnd07
那你打孔的时候当前层是底层,目标层是gnd07就可以打了

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g各位关注。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LZ怎么也不分享下

网友(2011-03-10):
楼主很用心!这样的人工作上一定也很出色!一定给分!

网友:
孔的焊盘都没做对

不管你做几层板,只需要按照默认的设置做焊盘就可以了,即只要top  default  bot,不需要额外搞那么多没用的层出来,还有default internal层是需要设置成跟top bot一样的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