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请教

楼主(2008-11-21):
   我是新手有请高手请教在protel99SE中画PCB图时,圆的板怎么画?圆圈怎么画?

网友:
在place工具欄或菜單中均可開啟畫圓模式.
BTW.一般我們的板邊都是設在KEEPOUT LAYER的.. 如果不是板邊,其它層圓形的畫法也是一樣的..

比如正圓,你隨便畫個小的正圓,爾后,雙擊畫好的圓,打開其屬性對話窗,便可修改其半徑值...

楼主:
我的PROTEL99SE汉化后画PCB图时工具栏的工具少掉,好象没有画圆的工具。在英文版时有画圆的工具,请问要怎么处理???

网友:
放置工具中和放置菜单里都有画圆工具

楼主:
汉化时把CLIENF99SE.RCS文件复制到windows根目录后,就只有圆心弧和边沿弧没有边沿圆和圆心圆了。我把CLIENF99SE删掉在装过,在英文版时有边沿圆和圆心圆。把CLIENF99SE.RCS文件复制到windows根目录后又没有边沿圆和圆心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