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个电感怎么起作用

楼主(2008-11-21):
芯片是MC34063 主要实现一个正电平到负电平的转换  但是右边接地的100UH的电感是起什么作用,怎么实现负电平的转换输出的  有高手能帮忙做个分析么 谢谢~

楼主:
为什么这个电感只能用插件的  贴片的不可以

网友:
储能用的, 贴片的一般额定电流比较小。

网友:
同意楼上的,在负脉冲的时候把所储的能量进行放电供给。其实跟开关电源原理是一样的,贴片的电流太小容易烧坏。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楼主:
各位都是我的老师~

网友:
0603 电感最大能做到多少?

网友(2010-09-30):
典型的DC-DC电路嘛。还有,谁说的不能用贴片的电感?现在的DC-DC基本都用贴片的了

网友(2011-01-06):
    贴片的要用磁芯的才行,铜丝那种

网友(2011-02-10):
    同意3楼的说法,电感储能用的

网友(2011-05-05):
    也有SMD的電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