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相对坐标移动器件?

楼主(2008-11-21):
如题,如何用相对坐标移动器件?我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个命令。。。

网友:
等高手回答

网友:
試試 ix   iy

网友:
例如 ix 100,iy 200 中间用逗号分开

网友:
选中移动,在命令栏输入 ix 100 则相对于现在的位置右移100,  ix -100 左移100
iy 100 上移 iy -100下移。ix iy 则同时在XY方向移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我试了下很有效果。非常感谢。
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2011-11-22):
非常好的文章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都是三级会员了,不能那么新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