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 PCB中如何添加网络名称?

楼主(2008-11-21):
protel PCB中如何添加网络名称?
不想通过网络表来导入!直接在PCB 中加!那位这样操作过?怎样操作?

网友:
在design 菜單下 netlist manager 如下:

楼主:
我装的是汉化版。没有楼上写的菜单!
有如下图我操作方法,:进入增加网络菜单时:再点ADD···              在NAME:输入  一个网络名称:VDD            再点  OK        返回,可以看到VDD刚添加的网络名                  再点CLOSE   退出。

点焊盘更改网络名称时,在下拉选框中没有找到刚添加进去的VDD!!

是什么回事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所云...
不過,看你一直在開的是NET CLASS而不是NET?是否有關呢?
雖是漢化,快捷鍵會否一樣呢,,,你試下DE..

你可能開錯了菜單...我試了一下你開的是"CLASS"而非"NETLIST..."

楼主:
我确实开错了!菜单!楼上说的DE,汉化版的没用。我试了下(有可能我没装好)
但汉化版的增加网络各称是这样加的:从网表菜单中加入如下操作:DESIGN—NETLIST···

网友:
是漢化還是高仿? 我暈...
不過,問題解決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