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如此焊盘如何画?

楼主(2008-11-21):
此焊盘为贴片式
请教

网友:
呵呵,,,剛在pcbbbs上看到的問題..
頂一下,望高人指點..

网友A:
这样的铜皮倒是很好画
至于焊盘可以用几个含盘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铜皮倒是很好画
至于焊盘可以用几个含盘组合

除此之外有更好的办法吗?
焊盘叠加个人认为不是很方便

网友B:
很简单,在AUTOCAD中做好封装,很精细的哦,转城DXF文件在PROTEL中打开,然后做城库文件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在AUTOCAD中做好封装,很精细的哦,转城DXF文件在PROTEL中打开,然后做城库文件喽

现在的关键并不是这个形状不好画,而是它应该放在哪层!
用ad里的“实体区域”工具就能画,且也是很精细的。
但是用此工具画的图,若放在顶层,则在做成板时是被绿油层盖住的,而不是裸铜。
是否应该把它放在top paste?

楼主:
经过数天的研究及请教高人,终于恍然大悟。
通过研究普通焊盘得出结论:一个SMT焊盘由3个层组成:顶层(或底层)、top paste(或bottom paste)和top solder mask(或bottom solder mask)。
也即,我们自己画不规则焊盘时,也必须在三个层都画,才能得到我们需要的焊盘;其中顶层和top paste层的焊盘大小要画一致,top solder mask层的焊盘要稍大于前者。

网友(2011-05-19):
焊盘叠加啊
反正是想法子弄出这个形状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