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Design Entry HDL:conceptHDEL:conceptHDL.exe-应用程序错误.

楼主(2008-11-21):
每当点
Design Entry 时都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concept Schematic Editor for Windows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
然后,选择开闭的话
About Design Entry HDL:conceptHDL.exe-应用程序错误

请那们高手指点指点,谢了!

网友:
你是否存在2个版本以上的安装,比如15.5和16.01,如果是可能是DLL文件的问题。

楼主:
没有
我只有一个版本
不过也谢谢楼主.

具体是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卸载后重新安装了一边.
后也有问题.
然后我就重新把系统GOST一边,又安装了一边.
现在就OK了.

网友(2009-09-28):
还是安装的问题,估计是卸载不完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