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怎样批量定义net aliases名称

楼主(2008-11-21):
定义同一组总线里的数据线名称,先把net aliase名称在excel里复制下来。
再在orcad里选中这些数据线,在edit  property里 net aliases 或schematic net栏里name 选项粘贴。可是出来的效果就如图所示了。
要怎么设置或是只能手动一根一根的改?

楼主:
tu

补发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辑属性时候的排序和原理图中的坐标位置无关,所以用这种方法是不行的
还是用手动的吧,仔细点就行

网友(2008-12-22):
不错,好办法。不过我很少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