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中0欧电阻R125的作用

楼主(2008-11-21):
请教,电路中0欧电阻R125的作用?
C47,C48为退耦电容.
左边电路XFC为锁相环滤波

网友:
电阻两边的网络名称一样?

网友: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就是一跳线呵呵

楼主:
可能吧,那不连行吗?

楼主:
有资料表明:
   ①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
②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③布线时跨线

楼主:
但具体到本电路中应该作何解为好?

网友A:
作跳线用吧,两边的网络标号都一样,其实0欧电阻已经没作用了

网友:
跳线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资料表明:
   ①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
②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③布线时跨线

这个说的很好,顶

网友:
什么叫“很窄的电流通路”,晕!
“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那超导体没阻抗。

网友:
o偶电阻两端已经短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跳线用吧,两边的网络标号都一样,其实0欧电阻已经没作用了

同意!,感觉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网络连接

网友:
这图如果能过DRC就神了

网友:
电路图画错了。这电阻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
赞同16楼的,你的电阻没有用。两面的网络名是同样的,有没有电阻是样的。

网友:
没有用

两端网络名都一样的

网友:
我想楼主肯定把别人误操作画出来的电路

贴在这里,我的想法是左边的VCC应该是原来别人画的时候不小心加上去的

楼主:
说的有道理,左边的VCC不要.

很感谢各位的热心支持!

网友:
两边网络一样,电阻无用,这个电路肯定是出错了。

网友:
大家说得都没错,没用的

网友:
两边应该是一边数字电源一边是模拟电源吧

网友(2009-04-03):
不懂, 可能是layout要这样做的吧,不能没办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