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孔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8-11-21):
allegro中的过孔的是默认的大小,但有的时候,不同的地方用的过孔大小都毕业一样大,我想随时换不同的过孔怎么设置呢~~~

网友:
多添加几个,打孔的时候选择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另外你可以针对不同的线宽设置不同的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针对不同的线宽设置不同的孔,在哪里设置呢,我弄了好久都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