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显示热风焊盘,求助,奇怪,折腾我两天了

楼主(2008-11-21):
我用cadence 16.0画 PCB。
在PAD定制的时候都定义了ANTI PAD 以及 THERMAL PAD
但是铺铜后根本不显示  THERMAL PAD
生成GERGER 文件后 也看不到THERMAL PAD
请问怎么解决啊
多谢啦

网友:
是负片吗 负片才显示热风焊盘,还要要在options里设置显示

楼主:
怎么设置正片负片?

楼主:
想起来了,我设置了,是负片
显示我是全部打开了的。可还是么有,唉

网友:
那你在做零件的时候有没有正确设定你的THERMAL PAD呢

楼主:
多谢,呵呵,是过孔的thermal pad没定义好
顺便问下,那个drill.art只显示cross,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