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Allegro 直接从元件库调出来的元件能不能手动添加网络?----已经解决

楼主(2008-11-21):
请问在allegro中不能像POWER PCB中那样直接给从元件库中新调用的元件添加网络线?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原理图转NETLIST才能实现?

网友:
不需要的,用LOGIC/NET LOGIC命令就可以的。

网友:
ls详细点吧 还是没会

楼主:
好像新增加的元件不能更改网络啊,只能更改已经有元件的网络,求教!!!谢谢!

网友:
回复LZ

你的新原件没有分配refdes.看看下面的帖子吧,我都是这么增加新元器件和增加网络的,也是咱坛子里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2315-1-5.html

楼主:
谢谢冷玉MM!

谢谢冷玉MM!
问题已经解决,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网友:
上面的方法是增加网络中已有封装的器件,如果增加一个网络中没有此封装的新器件,该怎么办?

楼主:
还是可以增加的,不过要先做一个自己要的封装,放在元件库里面。然后填好将要调出来的元件的属性,点击增加就可以了,仔细研究一下,就是那个界面。

网友:
试了试还是不行啊,从库中添加了一个封装,点了增加后,说是component definition没有找到,创建了一个temporary component,PCB中添加不进去啊

楼主:
创建了一个temporary component后就可以了的,肯定是哪里没有设置对,要么就是你的新元件没有做好,仔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