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把SPB15.7装到C盘了,本来想装到D盘的,现在我该怎么做呢???

楼主(2008-11-21):
请教一下,我把SPB15.7装到C盘了,本来想装到D盘的,现在我该怎么做呢???请高手指教一下啊!!!!要是重新装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呀?

楼主:
来个高手教教我呀,有人在吗??

楼主:
装这个好麻烦啊,我怕重装的时候出问题就惨了

网友:
不会的,卸载了重装就可以的

网友:
我直接上16.01装在D盘 暴力破解 没问题

楼主:
先谢过了,卸载试试,万一不行了就重装系统。。。。。。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上都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w4209840---你15.7怎么装地啊
我都装了3天了,都没有装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按这个论坛里面讲的方法装的啊,那个安装方法说的很清楚,照着做就行了,我都装了好几台机器了,都是一次成功,只是在自己电脑上装的时候忘了改路径了,闷~~

网友(2009-12-27):
没关系,多装几次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