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转 PADS2007 后特急问题

楼主(2008-11-21):
各位同仁:
我用工具把一块PCB从protel转到pads2007后,连线怎么就变成了“2D Line”了呢?移动元件就断线!!
就是没有鼠线,线没有跟着元件一起移动!第三张图是在protel里的,为什么没有“No Net”!!!

没有网络!!

没有网络!!

网友A:
导出层是不是设置有问题,我转过,很正常 就是有少许地方要修改一下 但并未出现楼主 所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层是不是设置有问题,我转过,很正常 就是有少许地方要修改一下 但并未出现楼主 所说问题

“导出层”还要设置?我都没有设置什么东西!
你在protel里先设置“导出层”再转换吗?谢谢你能再点指导好吗!非常感激!

网友:
    具体讲讲你的转换过程

楼主:
在protel里为什么没有网络!!!

网友:
1、建议你用Pads2005软件中自带的“Protel pcb”转换工具进行转换(安装Pads2005后会自动安装这个工具)。
   2、可添加“.DDB”或从DDB中导出的“.PCB”文件。
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protel里为什么没有网络!!!

没有网络,是不是你不是导入网络表做的PCB。如果没有网络导入表,你走的所有线转换到PADS都是二维线。

楼主:
“没有网络,是不是你不是导入网络表做的PCB”-------这是导入网络表做的PCB呀!
不是直接在PCB内画的。

网友B:
如果是导入网络表Layout 的板,而布的线没有网络名称,据我所知有如下两种可能:
1、走线是用了画二维线的功能:菜单“PLAY——LINE”。不过若是用了这个功能画的板,设计规则未能通过。
2、还有一个可能是,PCB布完线之后打样,怕别人看网络了解线路功能,工程师把网络表删除了。再有就是用了复制的功能,把原PCB板复制后粘贴到别一PCB档且没有选择“KEEP NET NAME”的这个功能。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具体操作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导入网络表Layout 的板,而布的线没有网络名称,据我所知有如下两种可能:
1、走线是用了画二维线的功能:菜单“PLAY——LINE”。不过若是用了这个功能画的板,设计规则未能通过。
2、还有一个可能是,PCB布 ...

你这么分析很有道理!!!!!!!!

你说的第二种可能性很大:
“还有一个可能是,PCB布完线之后打样,怕别人看网络了解线路功能,工程师把网络表删除了。再有就是用了复制的功能,把原PCB板复制后粘贴到别一PCB档且没有选择“KEEP NET NAME”的这个功能。”

网友(2011-11-25):
xue xue xue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