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6.9 设置页面

楼主(2008-11-21):
请问如何设置对页面进行设置,我想设置下面红色箭头的内容,我能进入到第2幅图的选项,但是改了没有什么反映,请求帮助,谢谢大家,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更改的???

网友:
看不明白

有一种方法可以用软件自带的模板打开一个文件就可以该了,不知是不是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
能否明白些吗?

网友:
这个好像是软件的一个BUG,自己新建的文件就是不好用,用软件自带的模板打开一个文件就好用了。

网友:
以AD6.9为例说明页面设置的方法:
1,像楼主那样打开Document Option,进行设置,像文件标题,版本什么的
2,在原理图相应的位置放置 Text,,如图1
3,点击Text,编辑其属性,如果想要它做标题,设置成.title,或者其他的,而title的具体内容就是第1步里你设置的字符。如图2
4,这时显示如图3,但并不是你设置的字符
5,最后一步,在系统菜单设置里,convert special string打勾
这样就显示你设置的字符了

网友:
楼上的教程详细。。

楼主(2008-12-29):
zhuyt05
不好意思,能不给我说一下怎么进入第5步,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网友:
这个是AD6.9版本的界面,其他版本的类似,好好找找就找到了

楼主:
非常感谢,我已经会了

网友:
5楼的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