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EXPEDITION 到 SIWAVE 求助!

楼主(2008-11-21):
Expeditionsiwave     最近想用SIWAVE对EXPEDITION画的板子做一下SI的仿真,到过了两种途径做了转换:
    (1)通过ANSOFT LINGKS转,转的过程中ANSOFT LINGKS就死了,转出来的ANF文件不能用,SIWAVE老报错
    (2)直接用EXPEDITION输出ASCII,再用SIWAVE的输入EXPEDITION的ASCII文件,结果SIWAVE的说这个是新功能,我的LICENSE不支持
      不知有那位达人转过EXPEDITION 到 SIWAVE没有,请指点一下迷津,谢谢!(我用的SIWAVE是3.0,EXPEDITION的是2005)

网友:
(1)通过ANSOFT LINGKS转,转的过程中ANSOFT LINGKS就死了,转出来的ANF文件不能用,SIWAVE老报错

具体什么报错信息?贴下图撒

楼主:
我先是用EXPEDITION导出ASCII文件,然后导入LINGKS做转换,在转换的中途LINGKS就死掉了,但是还是生成了一个ANF文件,我直接点打开,SIWAVE说不是正确的文件,然后我打开SIWAVE,用导入ANF文件的功能可以打开的刚生成的ANF文件,但是我做谐振分析的时候,就提示出错,我进行合法性检查的时候说有几千个短路的网络,我不知道如何修改?另外,我点每个层来查看,发现除了VCC和GND外其他信号层也是实体颜色显示的?这说明层的转换也有错位!我是在单位电脑上做的转换,我们是保密单位,东西拷不出来,不知道版主,做过类似的转换没有?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
这个比较难办,我也发生过板层过多,导致导入失败的情况;而且我还尝试过先倒入到link中,然后再生成SIWAVE的方式,也不爽。
这个问题估计只有原厂的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是用EXPEDITION导出ASCII文件,然后导入LINGKS做转换,在转换的中途LINGKS就死掉了,但是还是生成了一个ANF文件,我直接点打开,SIWAVE说不是正确的文件,然后我打开SIWAVE,用导入ANF文件的功能可以打开的刚生成 ...

我用allegro导入siwave也是出现N多短路的情形。至今无解。。。。。

网友(2010-05-23):
我也有楼上这样的问题,allegro导出的文件再siwave中做valid check出错非常多,N多短路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