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PADS2007封装设计中底层怎么不能放方形焊盘?谢谢!

楼主(2008-11-22):
求助:我的pads2007封装设计中底层怎么不能放方形焊盘?谢谢!
是不是我安装的软件有问题?谢谢!

网友:
你的怎么是中文版?尤其是一些大型外国软件最好不要用中文汉化的;

网友:
你选错了,你选的是长方形,所以长度一定要比宽度大才可以。
如果你要做正方形,一定要选第二个图形,如下图: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完整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不好意思!我没说完整我是要设成长方形的,我是设的长宽不一,而且也选择长方形的图形,可是底层就是放不了,顶层可以。是不是哪还要设置?谢谢!

网友:
不可能吧,是不是颜色没打开

网友:
请问你这图片是怎样从PADS中截取的?我想学习下,我用QQ截图发不上去,谢谢

楼主:
谢谢YUANHUI217,我的颜色是打开的啊!顶层焊盘是红色,底层焊盘是蓝色,但作出的长方形焊盘只能在顶层显示,底层还是显示圆形焊盘,还有应该怎么设置单层编辑?谢谢!
suguanhai你好!我的图是用QQ截的,保存到桌面,然后在新帖中上传附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