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高亮空脚

楼主(2008-11-22):
就是说怎么一下子找到pcb板上的空脚,并把它点亮,谢谢;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 没有网络不知道你要高亮有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是你还不清楚吧,如果没什么用,那发贴出来问这个干什么?

网友:
是不是说要找到还没有route的引脚?
这个我都是DRC一下,让它打上黄圈。connect 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说的是空脚,没有NET不接任何地方,另外cadence有这个功能;

网友:
选择所有网络,用CTRL+H把所有网络都高亮,剩下的没有网络的不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