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好!请问PADS中的PIN的TYPE、SWAP、SEQ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22):
大家好!请问pads中的PIN的TYPE、SWAP、SEQ是什么意思?
特别是管脚类型应该怎么定义?
terminator终端
tristate三态
source源(点),发信[报]方;[源,根源; 源极
bidirectional双向的; 双向作用的双向总线
open collector集电极开路输出门
load装入,装载;[馈入]
or-tieable source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请问PADS中的PIN的TYPE、SWAP、SEQ是什么意思?
特别是管脚类型应该怎么定义?
terminator终端
tristate三态
source源(点),发信[报]方;[源,根源; 源极
bidirectional双向的; 双向作用的双向总线
op ...

Type:管脚的类型,比如源,输入,输出之类的
SWAP:交换,在PCB设计的过程中有时需要对元件的两个管脚进行互换,以便更好的布线,比如BAV70
SEQ:管脚编号

特别是管脚类型应该怎么定义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全部设为undefine

网友:
    同LZ的说法,因为有时候定义不对的话网表会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我还想知道以下几个应该定义哪些管脚?谢谢
terminator终端
    tristate三态
source源(点),发信[报]方;[源,根源; 源极
    bidirectional双向的; 双向作用的双向总线
    open collector集电极开路输出门
load装入,装载;[馈入]
    or-tieable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