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指定了正确的封装,可到了pcb布板界面却没有那个元器件。

楼主(2008-11-22):
指定了正确的封装,可到了pcb布板界面却没有那个元器件。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几个封装不能用还是怎么了,就是没有哪一个电容器啊?试了好几次也不行。

网友:
看看你的原理图和你的PCB库元件的管脚标号是否一致

网友:
请问用的是99?   看你的PCB封装文件是否载入

楼主:
载入了,问题解决了
那个是因为
那个电容体积太小了
加载和和其他几个体积大的元件混在一起,加上刚开始在缩小状态所以没看见发达和看见了。

网友(2009-02-16):
载入了,问题解决了
那个是因为
那个电容体积太小了
加载和和其他几个体积大的元件混在一起,加上刚开始在缩小状态所以没看见发达和看见了。
引用 楼主:

网友:
发现问题,先自己思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