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分开画大元器件的逻辑封装

楼主(2008-11-23):
当画管教比较多的元器件的逻辑封装时,把它分成几个画用起来比较方便,在protel 99中可以分成part1 ,part2等,在pads ligic中怎样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它这个也是这样分子件的,logic搞的太复杂了些,东拉西扯似的,基本上都是用orcad画原理图,用pads做layout;

网友:
其实也不麻烦

将做好的同一个元件的多个部件的CAE封装分别添加到同一个PART结构封装里面,它是按PART A;PART B;PARTC。。。来进行的,然后将元件的管脚分别分配到各自的部件里面,这点容易疏忽

楼主:
谢谢,可以了!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是用orcad画原理图的,以后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
CAE建多管脚的相对麻烦
但是比较严谨,不容易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请多指教啊,我也是新手

网友:
对,你要把每个PART做成CAE Decal ,然后在做PART Decal时添加各个Gate就行,不过对应管脚是个麻烦活.我都是把DATASheet打印出来挨个对,很痛苦的啊

网友:
07可以复制...粘贴......我试过...423个管脚的封装的BGA...用了半天时间...眼睛都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