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6 workspace and project

楼主(2008-11-23):
altium design  project  栏左上角的 workspace (工作区) 和 project (项目)  怎么使用? 有什么用? 请高手解答

网友:
以".deswrk"作為擴展名的項目組文件(即工作區)是用來管理用戶的工作環境的,以便下次啟動后能夠保持用戶的設計風格.
在AD6系統中,任何一項開發設計都被看作是一個項目,在該項目中建立了與該設計有關的各种文檔的鏈接關系並保持了與設計有關的設置,而各個文檔的實際內容並沒有真正包含在項目中...包括CB項目,FPGA項目,核心項目,集成元器件庫,嵌入式軟件項目,腳本項目等.不同的項目類型可以獨立運作,但最終會被系統邏輯地鏈接在一起,從而構成整個完整的電子產品..
項目文件是設計項目的管理者,是一個ASCII文本文件,含有該項目所有文件的組織信息.用於列出在項目中有哪些文檔及有關輸出的配置等..
建議在新建項目時,同時新建一個文件夾,並盡量把相關的文件全部放在一起..

至於怎麼使用..前者不必刻意設置,而后者為了后續編譯等操作,建議建立一定要建立相關的項目文件..當然,也可以不建...呵呵

网友(2011-04-15):
请问楼上的高手,我的workspace出现这样的错误信息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