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好的原理图更新到pcb布板界面有绿色的阴影,改如何去掉它呢?

楼主(2008-11-23):
画好的原理图更新到pcb布板界面之后有个绿色的阴影部分怎么把它去除啊?我只要依托的元器件,其他的意见也跟着移动。还有个白色的框吧其他的意见包在里面,有没有办法去掉那个阴影呢?

网友:
点一下绿色网无元件的部分,按delete键,删除它就行.

网友:
對,選定后del即可..

楼主:
删除了
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在到了pcb布板界面后出现这个呢?他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这是一个room, 是一个通道

网友:
Room Definition
Description:Specifies a rectangular region where components are either allowed  in,or not allowed in.
Rooms can be created/edited using the various commands available from the Design » Rooms sub-menu.

网友(2010-01-15):
对,这是一个room。可以用,也可以删掉

网友:
晕倒,回了个08年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