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orcad运行错误的问题

楼主(2008-11-23):
运行后,显示节点悬浮,原理图上出现一个绿色的圆圈,应该怎么改?谢谢

网友:
选中drc里的 action- delete 执行就可以去掉,或者直接删掉也可以

楼主:
呵呵,仿真运行后从电源到这元件之间的连线全部显示是Float状态……

楼主:
不是删除不删除绿点的问题吧???!

网友:
还在学

还在学,搞不定

网友:
点击绿点会有对应的错误报告,照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