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过孔问题

楼主(2008-11-24):
怎么在布线过程中添加合适大小的过孔,还有自己想要尺寸的过孔是如何建立的,然后又是如何添加进去的?另外自己建立了几种类型的过孔以后,如何在布线的过程中切换到自己想要的那种过孔;刚学不久,请各位大虾不吝指教啊,谢谢

网友:
先增加你需要的过孔 在TOOOL工具栏 走线时右键选择过孔类型

网友:
楼上的大虾,可不可以说的在清楚一些? 我也想了解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