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说说,fanout control 规则如何设置呢?

楼主(2008-11-24):
在设置自动布线规则时,对扇出控制这一项不清楚怎么用?
请教一下其作用,另什么时候该用?
现板上有元件的pitch为0.6mm,是否对其中的fanout small进行设置?

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
那是叫你选fanout元件的封装方式!
  你需要对过孔的大小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