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替换零件

楼主(2008-11-24):
请教一下, 在 Allegro中,我想要把原来PCB板中的某个零件替换成自己另外新建的一个零件(不是替换PAD,是替换整个SYMBOL),不知哪位高手知道要用什么命令???(要详细的哦。。。。。。)

网友:
在这里搜一下,论坛上以前有过这样的帖子

网友:
首先把做好的封装放到设置的库路径下,然后 选择logic》part logic 在弹出的界面里单击要修改的器件 (不想修改的去掉),然后在封装库里选择新的封装,点击modify,看看是不是修改成功了。最好把DEVICE也修改了

网友:
    Place->update symbols里,就可以了

网友:
    更新封装,然后Place->update symbols更新元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法有试过,不行啊。。。。。没有办法选中要替换的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办法应该是对的,但是我选择logic》part logic ,弹出的界面,是说我这个命令是残缺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ALLEGRO缺少了什么东西**********请不吝相告。。。。。。。。。。。。。

网友:
    如果换了名字就要重新导网表。如果没有改名字,直接update就可以了。如果换不掉,有可能是没有生成.psm文件。

网友:
    告诉我你的版本我帮你解决
    最好是15.5左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办法应该是对的,但是我选择logic》part logic ,弹出的界面,是说我这个命令是残缺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ALLEGRO缺少了什么东西**********请不吝相告。。。。。。。。。。。。。
    我的15.7,不知道你的什么原因,可以贴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选择logic》part logic ,弹出界面(见附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改名字,也生成.psm文件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导不进去,我用的是15.5的,还是很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

网友:
    勾选图示的方框就可以了...不过用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保持和原理图一致..还有,如果是以前的版本应该是在misc文件夹里,16.0有专门的logic文件夹

网友:
    在MISC里,先使能net  logic,就是楼上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出现如下对话框后我要怎么改啊。。。。。(详细点,最好能剪图给我看)真是麻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