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执行错误

楼主(2008-11-24):
ERROR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Gnd Output Connected to Power:  SCHEMATIC1, PI6C49004  (3.00, 5.40)
是在电源和地之间加一个电容 ,提示这个错误,请问这个 pin type怎么改?最好能给我具体的说明,我找了没找到,谢谢

网友:
U1的Gnd PIN被设置成OUTPUT了,OUTPUT连到POWER被DRC设置成ERROR项,
1,将U1的GND PIN 设置成POWER类型
2,将DRC里OUTPUT连到POWER那项改为WARNING或者取消报警,建议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