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吧PADS的图专程protel的图

楼主(2008-11-24):
如题同问
怎么吧pads的图专程protel的图

网友:
我都想知道

网友:
PCB文件可以转换,但原理图好像不可以(在不安装其它辅助软件时)。

现在说说PCB的转换:
   1、首先在PADS2005里,点击“FILE”——“EXPORT”导出功能ASC格式的文件。
   2、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点击保存,格式为ASC。
   3、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点击Select All、在Format选项中选择“Power Pcb V3.5”等等。如下图
   4、最后就是在Protel99se中新建一个PCB文件,打开PCB,使用其导入功能把在PADS导出的ASC文件即可。必须使用安装Protel99se/sp6软件,且务必安装SP6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