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SI仿真求助!

楼主(2008-11-25):
在用allegro进行SI 仿真时,已经设置了模型、电源地网络,
在选择网络analyze--si/emi sim----probe时出了问题。在出现的signal analysis对话框中找不到任何网络。
点击list of nets后选择一个网表文件(已做好的logic----create list of nets)后,出现了警告(“WARNINGS:Net VIN not found in Design”)
点击nets browser 同样也什么看不到?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原因:
(1)没有正确加载模型。
(2)没有正确定义电源和地网络。

网友(2009-07-27):
    哎呀,和我出现一样的问题。还没找到如何解决呢。

网友(2009-09-09):
    找到解决办法了,PCB文件名字不能有字母数字以外的。

网友(2009-12-22):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今天改成英文名字后就正常了,呵呵。

网友(2010-08-05):
    我也正在研讀模擬的流程
    還走到實際模擬的過程
多看多學
    感謝啦

网友(2011-06-23):
    恩,上次我在做MODEL INTEGRITY的view时提示错误,后来把路径设置到没有中文路径做view的时候就正常了

网友(2011-08-04):
    cadence不支持中文路径的

网友:
    看来中文路径是一个很大的bug啊

网友:
    中文路径现在没问题了吧,我的都能用,主要还是文件名不能带中文的吧
    我说个问题是:想要自己建模型的时候,将TOP建在所在工程的子文件夹中,发现模型库中无任何VIA的模型,即使将model的路径设置成工程的库文件夹也一样,但是直接用probe提取的TOP当中却有VIA的模型。
于是,将自己所建TOP路径设置成工程所在文件夹(而不是其子文件夹中),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