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么转换元件方向??

楼主(2008-11-25):
allegro中摆放元件时有哪个快捷键可以旋转元件呢?就像protel中的空格键一样。

网友:
盼高手出来指点!

网友:
在env文件里加一个快捷键。
我用的是 alias F12 angle 90
后面是旋转的命令,也可以设成45啥的。

网友:
直接单击右键,里面有个rotation

网友:
右键速度比较慢 还是像3楼说的在ENV里面设置一个快捷比较方便

楼主:
用楼上的方法,成功了。呵呵。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