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d_x1.men文件问题

楼主(2008-11-25):
我是15.5版本的在使用skill时为什么找不到apd_x1.men文件?

网友:
干啥使的呀?

网友:
是菜单文件,先不用修改这个试试,说不定你没有安装某些模块。

楼主:
试了三个SKILL只有一个能行,另外两个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按照你发的一个帖子做得

网友:
MENUITEM "&Align Symbol",              "align_sym"菜单后面添加的命令"align_sym"是在skill的执行命令,就是程序里axlCmdRegister( "add_sym" 'add_symbol ?cmdType "interactive")add_sym
而LOAD的是文件名。

网友:
我是说那个是哪个模块的菜单?
我在我的文件夹也没找到,只有个类似的。
还有就是怎么个不行法?出什么错呢?

楼主:
出的问题是有一个在添加的菜单中能用,另外两个单击不能用.同样方法添加的,为什么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

网友:
.....
报什么错呢?
有可能是你在.ilinit里面没有加载那两个.il文件。如果有能用的,那么至少说明skill的路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把命令框里的错误贴上来...

楼主:
我单击菜单中的选项后,下面命令框中出现如下的图,其它的类似

但是.ilinit文件中已有,skill文件也有,很奇怪!

网友:
你确定你的skill文件夹里有boundaryview.il这个文件?你用的skill包是那个号称stella的吧?里面本来没有这个文件,这个是deargds版主写的。

楼主:
我把deargds版主写的boundaryview.il文件加到stella的包中,确定有

网友:
噢,对了,调用命令是bv,不是boundaryview。所以把men文件里的那个命令改了就好了。
调用名和文件名是两个的。

网友(2011-09-27):
新手学习APD(Allegro Package Design), 用于IC Package Substrate Design,如果哪位大侠有板子或者学习资料,麻烦发一个:158502732@qq.com,请加我158502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