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网络表时又遇难题,请真正的高手解答

楼主(2008-11-25):
在原理图生成网络表时,遇错中断了,提示有定义成“NC”的网络存在,但我查遍了整个原理图,没有这样的网络,不知什么人原因,恳请高人指点!!!

********************************************************************************
*
* Netlisting the design
*
********************************************************************************
Design Name:
E:\IP-CAMERA\ip-camera2.dsn
Netlist Directory:
E:\IP-CAMERA\allegro
Configuration File:
D:\cadence\SPB_16.0\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D:\Cadence\SPB_16.0\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IP-CAMERA\ip-camera2.dsn" -n "E:\IP-CAMERA\allegro" -c "D:\Cadence\SPB_16.0\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1 Error   [ALG0043] Net named "NC" found on the design. Please rename the net.
#2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Exiting... "D:\Cadence\SPB_16.0\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IP-CAMERA\ip-camera2.dsn" -n "E:\IP-CAMERA\allegro" -c "D:\Cadence\SPB_16.0\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 Done ***

网友:
呵呵 做网络摄像机的 应该是你某个元件有多个命名为NC的管脚引起的,你把封装改下就OK了,试一下吧,我不是高手。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我把管教名定义成“NC”的全改了,改完这个问题就没了。但这些管教之前我都定义成“power”性质了,还能出问题,看来ORCAD问题不少。

网友:
定义成POWER的PIN一定要连接的
你想打空脚符号“X”是打不上的
所以系统默认你设计的原理图是没有OVER的
建议网表前DRC一下
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