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SP1~SP4新功能有奖研讨专贴★★

楼主(2008-11-25):
★★pads2007 SP1~SP4新功能有奖研讨专贴★★
    其实这个贴子早就该发了,但是之前发现用PADS2007的可能不是很多,但是这次我发现PADS2007.4升级了几个非常实用功能,所以建议大家试用一下。

  发现实用的新功能发贴,并说明其使用方法者奖励积分!最好能有图片配全文字叙述!

  注意:本贴只研讨PADS2007 SP1~SP4新功能及软件的使用,不要问其它版本软件的问题,更不许灌水,违者扣分且删贴!

楼主:
  我先来说一个!
ADS2007 logic 中改进的原理图符号编辑器。之前的版本要修改原理图中符号的编号、参数等都要先打开原理图符号的属性对话框(见图1),然后点里面的按钮才能修改编号、参数等。现在PADS2007.4可以双击要修改的元件编号或参数直接进行修改(见图2、3),这样省掉了不少的麻烦。

图1

图2

图3

网友:
我也来说一个:
以前要一起移动许多元件时,常常选到 GLUED 的元件;
现在PADS2007.4墙面,当一次选取许多元件时如果有选到 GLUED 元件,
只要按滑鼠右键,选 DESELECT GLUED 就可以排除了﹗

====================================================

   经验证这个功能在PADS2007.4的确有,但是在PADS2005.3已经有了,可能你没有用PADS2005.3直接装了PADS2007.4,虽然说不是PADS2007.4新功能,但是见于你勇于发贴的表现也给你加5分。

网友:
1.pads2007可以自动加shiled via,可以自动打防护孔,更加方便。可以自动打孔,对于布RF,模拟小信号的板子,非常方便。
2.可以把走线traces直接转成chamfered path,同时可以设置倒角大小,RF线布线更加方便。不用像原来那样画铜皮。

网友:
我遇到一个BUG,就是鼠标经常丢失,就是在画图区里鼠标看不见了,移动到外面的话鼠标使用正常,见下图。图1是我鼠标放在原点附近,而看不到。正常的如图2。

网友:
图2 正常的鼠标

网友:
再说一个,我之前用PADS2005 SP2设计的PCB  DRC检查连通性的时候一切正常。用PADS2007就显示很多警告信息,不知道是不是检查的方式变了。
  另外我在PAD2005设计的PCB 由4层改为2层的时候,把那2层删除后,操作很简单。按照同样的方法在PADS2007里就实现不了。要关掉程序,然后重新打开才可以。

网友:
PADS2007 PCB Layout在打开DRC走线时,可以自动转角走线,和在Router里走线差不多!、
PADS20025 PCB Layout是不可以的!

网友:
SP3开始支持VISTA,算不算优点?

网友:
在PADS2007的PCB封装编辑中多了,可以直接PartTypes...窗口与PADS Logic连接更好!
而PADS2005必须要在PADS Logic中才可以

PADS2005 的编辑环境没有Part

网友:
关于改编号及元件值?

老大:在POWER-PCB的1.0以前就可拉!我从Perform 2000到PADS2005一至到现在,感觉还不错,Power-PCB画PCB最好,原理图可的侃侃ORCAD啦!感觉ALLOEGRO的PCB换层设置交好,比PADS的方便!但线路的参数设置不明确!入口太多,太混烂!同样的功能为啥PADS的分类较方便呢?PADS可的把换层设置该该啦!

受到警告 13#

网友(2008-12-28):
让我看看

ding xiexie  le   让我看看

哆啦@梦 -6 以后发贴先看贴子!

网友:
PADS2007可以在某条画好的走线边打一整齐的VIA

网友:
在PADS2005 SP2中,2D线如果设置成板框后,或是画的板框,是无法随意改的。
     也就是说板框(Board Otline)层,是无法更改属性定义设置的;

在PADS2007 .4中板框(Board Otline),是可以随意更改属性设置的,这个功能虽然不起眼,但在有时候比较方便的,比如在改板的时候!

网友:
学习学习,还没装上

网友:
可以自定义按键快捷方式和功能键啊

网友:
lib PAD的定义不一样了,如图
这是以前的

这是2007以后的,有没有发现那里不一样了??

网友(2009-03-02):
恩,不错的话题。

网友(2009-04-02):
我也碰到这问题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