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 SP2的怎么打开PADS2005 SP3

楼主(2008-11-25):
pads2005 SP2的怎么打开PADS2005 SP3,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同一个东西,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东西,直接打开。

打不开,版本低的打不开高版本的文件。

网友A:
怎么打不开。pads2005sp3根本就是pads2005sp2,里面的layout,logic没什么变化。
你是想说pads2007.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打不开。pads2005sp3根本就是pads2005sp2,里面的layout,logic没什么变化。
你是想说pads2007.3吧?

可能是吧,那要怎么打开呀

网友:
连版本都搞不清楚……

file--> ex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