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16.01时十字光标移动有时变粗有时变细,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8-11-25):
还有移动时线的拐角处也看到阴影!

楼主:
消灭0回复

我倒/  怎么没有高手来指点呢?

网友:
这是走线显示方式的问题,改一下参数就好。
setup-User Preferences

楼主:
LS的兄弟---我你的意思是在setup-User Preferences-opengl - disable_opengl 项打沟吗?

这样显示效果跟15.5一样,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呢?谢谢!

楼主:
  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