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双击一个元件,出现两种属性。

楼主(2008-11-25):
为什么双击一个元件,出现两种属性。第一行是无效的,第二行才是实际的元件。

怎么删除第一行。如图:

网友:
如下操作
Design/Remove occurance properties

网友(2008-12-25):
没找到design这个菜单啊,版主能不能说得详细点,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版主快来啊,等得急死了!

网友:
1.在设计窗口选中.dsn根目录

2.使用remove命令

3.点Yes确定

网友:
谢谢版主了,终于搞定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刚开始用,今天也遇到了,谢谢

网友:
那又怎么恢复呢?

网友(2009-08-05):
我也刚遇到,问题虽然解决了但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元件能有两个位号是如何做到的又有什么意义呢?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2009-11-24):
是这样的,每一个器件都有两排属性,默认情况下只看到一组属性,点击左上方的“+”时令一组展开,为当前属性,
一般情况下,当改动第一组属性时,第二组属性同时变动,
但如果人为的对第二组属性进行手动调整后,该属性失去与第一组的关联性,不再跟随第一组同时变化,于是有了两组不同的属性,此时第二组属性有效

网友(2010-01-23):
怎么删除第一组,把第二组留下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cessories>Transfor Occ. prop. to Instance>Push Occ. Prop to Instance.
将B属性COPY到A属性即可。
A属性是instance属性,B属性是occurrences属性。
我们在没有分层的原理图设计中,用到的都是instance属性,这时occurrences属性与instances属性一致,属性中只显示白色。
在分层的原理图设计中,则会显示occurrences属性为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