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在管脚名称上放低电平触发标志上划线?谢谢!

楼主(2008-11-25):
请问怎么在管脚名称上放低电平触发标志上划线?谢谢!
如图中应该在名称前输入什么?谢谢!

网友:
\0E1
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和Protel 是一样的

楼主:
哦,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
\O\E\1

是这样。

网友(2009-06-17):
楼上说的不对吧,应该是\OE

网友:
应该是O\E\1\
比如我画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