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orcad仿真问题 在线等,急

楼主(2008-11-26):
这问题已经困扰我半个多月了,请高手解决一下……,L2的前级,也就是V1 R1 C1两端的连线全部显示是Floating,应该如何改啊,感谢!$ {2 P: n! _4 _! i, [

楼主:
哎,都2天了,貌似没人啊……

网友:
将工程发到ph_layout@126.com,我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看那个貌似电路没有接上啊!!

网友:
好象有的库里的器件没有仿真模型吧!!

网友:
应该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2008-12-30):
前面接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