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能跟我解释一下pads里面这种封装的关系吗?

楼主(2008-11-26):
一直用protel99se,刚开始学对KGS的pads2007的教程里面的封装搞不清楚。
哪位大虾给我介绍一下各种封装的关系,怎么编辑,怎么新建。

谢谢了……

网友:
本人也刚开始学,不过对你的问题还是能回答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PART封装,对应Protel里的PRAT,包括所谓的逻辑封装(CAE Decal)和PCB封装(PCB Decal),对应与Protel应该就是原理图中的画图的封装,不知怎么确切称呼.和footpin封装.当然在PADS里 PART封装可由多个逻辑封装即Gate组成,这在某些多们元件中很好用,当然在FPGA设计时把每个功能模块拆成不同的Gate,画出的原理图更美观.打字大不动了,你还是自己摸索吧,看看帮助,英文不行看看KGS的中文教程也会受益匪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