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整体调整间距问题

楼主(2008-11-26):
原有电路板中已经设好差分线规则:线宽8mil,间距9mil;现在厂家需要重新调整到线宽9mil,间距8mil。
有没有办法一次性把原有布线调整好?

网友:
没有那么简单的办法

网友:
高亮所有差分网络,描一遍吧...
我是菜鸟,能想到的就这么一个笨法...

网友:
好像16.2可以直接改变线宽了

网友:
我觉得一方面需要在规则设置和规则匹配中做相应的修改,另一方面线宽可以在edit-change,右边的控制栏中勾选line width 并填写你要更改的宽度,最后在图中选择你要更换的差分线即可。还要调整DRC的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ange所有差分线宽就好了,因为是以线中心变化的,所以以前的W/S是8/9, 线变成9后间距自然是8了,单根加0.5mil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