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另人困惑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pads2007在打开一块PCB的时候,任意选一个元件,右键Edit Decal时不能编辑PIN  Number

    但是PADS2005是可以的!不知道是怎么会事,请各位指点!

网友A:
pads2007要求更加严格,对于已经调进PCB中的封装,不允许重新编号,增删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2007要求更加严格,对于已经调进PCB中的封装,不允许重新编号,增删管脚。

      但没有这个功能在做有些PCB时很不方便,特别是在一些更改文件的时候,

网友A:
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方便:
封装画好后,怎么能随便重新编号管脚呢?这次修改了,库没更新,那下次从库中调用,还不是会错?实在要重新编号,请先修改库,再从库更新。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方便:
封装画好后,怎么能随便重新编号管脚呢?这次修改了,库没更新,那下次从库中调用,还不是会错?实在要重新编号,请先修改库,再从库更新。

       也许做的产品不一样所以遇到的情况也不一样,我遇到比如:一个24PIN的连接器,它的PIN角顺序就很多种排列方式。因为根据不同的客户不同的板所以它的PIN排列顺序也就不同。照这样一个连接器不是要做很多个PCB封装?????或者每次都要从库里更新再调出!! 有点晕 ,、
     也许有更好的操作方法!!

网友:
修改原理图形成不同的版本,这样不好吗?
如果只是修改了PCB,原理图没有相应更新,那么别人看原理图时,不是……拿两个PCB出来,测试结果却不一样……
如果PCB封装都是相同的,只需要修改下原理图,这个有问题吗?再说了,修改好原理图,也方便以后归档,别人阅读。如果原理图都相同,但就只是PCB封装不一样,导致不同线序。别人看PCB,原理图(这时候对就不上)时,怎么阅读?
反过来,因为原理图不改,只是改变PCB封装的管脚顺序,万一别人要使用了这个封装,会发生什么问题?而且交流起来会很不方便。有些公司有专人负责管理封装库,这样做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