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下载的SPB15.7如何安装啊

楼主(2008-11-26):
我在网上下载了SPB15.7,也在EDA365上下载了安装方法,可是怎么装都失败了,请教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我已经安装了3天了。所以请高手出一下手吧

网友:
我有详细安装教材不知道怎么给你啊

网友:
    楼主可以安装15.2或者15.5啊

网友:
    /*------------------------------------------------*/
    candence allegro installation

    1.安装license_manager

2.用注册机生成破解文件
    licese.bat

    3.修改破解文件
    用记事本打开 licese.bat 文件

SERVER this_host mac_addr 1800
    RAEMON cdslmd C:\Cadence\licese_manager\cdslmd.exe
    USE_SERVER
    ...

修改  this_host mac_addr 5280
添加  cdslmd C:\Cadence\licese_manager\cdslmd.exe
保留  后面的文件内容不动

    this_host/mac_addr使用 ipconfig /all查看

5.安装cadence
安装玩license manager tools后推出安装
重新打开安装,选择install software
先不设置信息,直接往下安装。注册文件的问题在安装完成后解决
    安装完成后,先不重启,按下面的设置license

    6.启动LicenseManagerTools
license manager tools
        -> start/stop/reread
                -> start server

7.建立环境变量
CDS_LIC_FILE=5280@HOST_ID
HOST_ID 就是上面的 this_host

8.重启进入系统
    如果上面没有出错的话就能够启动cadence工具集了

/*------------------------------------------------*/
网卡物理地址变动后license文件的处理

重新生成license.dat文件
    修改 this_host mac_addr 1800
添加  cdslmd C:\Cadence\licese_manager\cdslmd.exe
    用license manager tools重新读取license文件,停止服务,开启服务
    完成这个后就可以启动软件

网友:
    用心安装
我是一次就搞好了,可以在vmware里面做实验
    注意的是在启动vmware的时候不要从新生成什么号码,不然MAC地址会变,再次启动vmware后就不能打开装好的软件了
不过也可以按照我下面说的方法每次都修改,我就是由于在启动vmware的时候选择了它的推荐选项,每次都生成 ,才把修改的方法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