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时序的

楼主(2008-11-26):
问下信号从CLK转变砍DATA的时候
接收端SETUP TIME和HOLD TIME是不是就是抓到的DATA信号?
STEUP TIME前面的灰色的部分(DATA1)是原本有DATA信号而没有抓到的吗
HOLD TIME后的T_flight是什么?
谢谢能帮解答下吗...

我是小菜鸟

网友:
那是时间余量,或者是含有一定的不确定因数。

楼主:
谢谢
那再请问下
那是不是就是CLK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看DATA是否在高电位还是低电位呢

是不是我就看个CLK的上升延.看他是否在高电位就好
是这个道理吗

网友:
STEUP TIME前面的灰色的部分(DATA1)是数据无效窗口,比如你有32位数据,用一个时钟去锁存,32位数据到达接收端的时间不是一样的,最早到达和最晚到达,这个之间,就是无效窗口。
www.eda365.comHOLD TIME后的T_flight是什么?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这个是数据从发送端到接收端的延时。

引用 网友A:
data1,data2...是在驱动端和接受端传输的数据.,数据传输是在clk基础上传输.也就是说data和clk在时间上满足某些条件下数据才能从驱动端到接受端正常传输.
STEUP TIME (建立时间)/HOLD TIME(保持时间)是从时间上定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