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ue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请教一下:元器件的Value值怎么修改呀?我改不了呀.急!
                请高手支招!

网友:
从原理图eco to pcb。或者eco模式修改。

楼主:
没有原理图,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步骤.
                    谢谢!

网友:
1、首先打开工程变更“ECO”功能。 2、然后点击菜单EDIT——Attributes。 3、在弹出的对话框,点击“SHOW”。 4、在弹出的对话框,选中“VALUE”。 5、然后双击要修改的元件值位置就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