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要在BGA焊盘上打孔,应该怎么设置? 我试了下打不了

楼主(2008-11-26):
我下载来的板子上有这样的过孔,规则里面焊盘与过孔的间距是4MIL,我没改规则,但试了下打不了

网友:
把SAME NET的改为零。或者自己取消安全间距,移上去

楼主:
SAME NET已经改为零,DEC打开的情况下,只能打1-8的孔,1-2的就打不了

楼主:
现在只能点右键添加过孔,按F4或者直接输L2都不能打孔,这样正常吗?

网友:
还有一个在安全规则的FANOUT   扇出的.打上勾.允许PAD上打过孔.
  如果打开DRC还是打不了L1-2的孔.你设计的孔有问题.

OVER

楼主:
Fanout Rulesefault rules 里面并没有“允许PAD上打过孔”这选项啊?
而且我买来的书上有这么一句:“尽管扇出规则既可以在POWERPCB中定义,也可以在BLAZEROUTER中定义,但是它仅仅被用于BLAZEROUTER中”。
注:我的版本是PADS2005,书是《POWERPCB 5.0入门与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