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算不算是个新问题,PADS2005走线自动关闭?

楼主(2008-11-26):
当开着防止错误时,走GND网络的线,就会出现这个图片,确定后整个软件就关闭了,当关掉防止错误的时候就没事,

网友(2010-07-24):
我也遇到了,请问你知道怎么解决了吗?

网友:
碰碰运气吧
' Z4 f! O' s6 W, b* w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86957

楼主(2010-10-20):
你好,出现此问题,请用ROUTER打开PCB文件,删除报错地方的少量走线,保存,就OK,但是要尽早处理,暂时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
router里面遇到过,layout倒很少。